请问有直接操作寄存器来玩TI的M3的吗

楼主:
  如题,好像大家多用库来开发啊。由于以前主要用8位单片机,感觉库函数有点像黑盒子,还是想自己来写底层。可是感觉大家都在用库,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太少了,连个教程也没有。STM32还有个正点原子的不完全手册可以参考。

各位,你们都只用库吗

网友:
没有罗,因为连例程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板载例程中,LED的Blinky例程是直接对寄存器操作的,可以参考一下。

另外,TI的驱动库也是开源的.c文件,查看一下.c文件就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了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,开发人员还是应该更多精力投入在功能开发上吧~   折腾寄存器太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我以前也用库函数进行编程,感觉库函数真的很容易学习。最近在图书馆借了两本书学习直接操作寄存器编程,个人感觉学习寄存器编程会对M3有一个更好的掌握。

网友:
这有两本书感觉不错
《32位ARM微控制器系统设计与实践——基于Luminary Micro LM3S系列Cortex-M3内核》北航出版社
《ARM Cortex-M3内核微控制器快速入门与应用》北航出版社
这两本书都有讲直接操作寄存器编程

网友:
inc文件夹下面有个lm3sxxxx.h的头文件,引用了,就可以用寄存器编程了

网友:
TI M3这样做就是为了缩短开发周期的。你当然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了。你直接用汇编写都行啊

网友:
直接操作寄存器有一点好处的就是帮助理解硬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