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ttice的问题

楼主:
用qt开发在linux上用按钮控制 lattice lcmxo640c-5tn100c-4i  做的板子给硬盘供电或者断电。

网友:
用qt开发在linux上用按钮控制

网友:
楼主想问什么呢?我用过lattice的MACH211SP

网友:
lattice lcmxo640c-5tn100c-4i 这个芯片做了个电路板,用来控制硬盘的供电。
但怎么控制他呢,是通过linux里的两个按钮,一个是上电一个是断电
我想知道有没有替代方法,或者如何实现 [ 本帖最后由 cccczl 于 2011-11-16 10:22 编辑 ]

网友:
比较复杂,等待高手

网友:
楼主挺牛的啊 牛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