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利用STC内部的RC振荡器频率做串口通讯

楼主:
//--获取内部RC,但是需要转化成10进制
void Get_Rc(char rc)
{
  uchar idata *idata_point;
  uchar i=0;
uchar j=0;
  idata_point=0xF8;
for(j=0;j<=3;j++)
{
i=*idata_point;
//--send_UART(i);
idata_point++;
}

}
以上是我读内部RC频率的程序,不知道如何将其转化成10进制的频率,并进行串行通讯,波特率用这个公式:TH1=TL1=256 - ( CON_OSC / 1 / 32/ 11520 ) ?请大虾们指教

网友:
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只不过是跟人看的,对于单片机内部数都是一样的。
波特率计算的不清楚了,STC的技术手册上应该有吧!

网友:
基于RC时钟,如果想波特率准确需要有个外部基准,STC的MCU在出厂时都设置成默认内部RC振荡器的(如果该型号有的话),编程时编程器或上位PC会给出一个定频信号,MCU据此来判断本身的时钟频率并生成波特率发生器的定时器常数。

网友:
内部RC不会太准地,用外接晶振把。都是这么用的

网友:
//2400*32*12=921600                2400*32=76800        14400*32=460800
//#define SYSOSCCLOCK                 31795200        31334400//晶振频率,HZ单位,取值倍数接近
#define SYSOSCC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795200
#define COM_BAUD_R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400
#define COM_SMOD_DOUBLE_SPE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倍频设置时波特率的实际值=波特率设定*2 ,注释掉不设置倍频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以下不必修改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 (SYSOSCCLOCK/32/COM_BAUD_RATE > 256)

#else
        #define COM_TIMER_1T_ENABLE                // 1T使能,与BRT使用无关
#endif

#ifdef COM_TIMER_1T_ENABLE
        #define COM_TIMER_SETUP        0xff-(uint8)(SYSOSCCLOCK/32/COM_BAUD_RATE)+1
#else
        #define COM_TIMER_SETUP        0xff-(uint8)(SYSOSCCLOCK/12/32/COM_BAUD_RATE)+1
#endif

确定 COM_TIMER_SETUP 为整数即可

网友:
//stc特殊寄存器
sfr AUXR           = 0x8E;
sfr BRT         = 0x9C; //S2 Baud-Rate Timer   stc12c5A

void Com_Init(void)
{
//BRT设置
#ifdef COM_TIMER_1T_ENABLE
                AUXR|=0x4;
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BRT= COM_TIMER_SETUP;
                AUXR|=0x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BRT
/**///串口设置
#ifdef COM_SMOD_DOUBLE_SPEED
//        PCON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//=0默认32分频        =1 16
#endif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0101,0000 8位可变波特率,无奇偶校验
        RI=0;
        TI=0;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中断响应
        SBUF='O';
        while (!TI) TI=0;
        SBUF='K';
}

网友:
我下载STC时读过内部频率,用的是STC11L02,内部频率大概在4.7M左右,因为不同的STC内部频率会有所差别,所以想用TH1=TL1=256 - ( CON_OSC / 1 / 32/ 4800) ,做到自适应,波特率为4800,固定,频率不同没关系,指示系统运行速度问题?不知道有没有好方法

网友:
~(u8)(CON_OSC/(4800*12*32));//12t ~(u8)(CON_OSC/(4800*32));//1t

指针取出的8位数据什么含义得看看手册了

网友:
谢谢huo_hu,我公式没用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