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请TI的片子来了,怎么用大家给个意见吧

楼主:
430的单片机之前只是耳闻,还没用过,我51,EMC单片机会用,还有ARM9,ARM11会用。

现在要用这430还需要哪些工具和软件??

网友:
楼主没有项目就能申请到片子,真是佩服佩服

网友:
佩服佩服
佩服佩服

网友:
数控开关电源,就是项目啊

网友:
软件:IAR for MSP430 或者CCS4
工具:JTAG调试器

网友A:
我到TI网上申请的430单片机还真到了,开关电源PWM驱动也申请到了,我要打板,要买JTAG,开始我的430单片机编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到TI网上申请的430单片机还真到了,开关电源PWM驱动也申请到了,我要打板,要买JTAG,开始我的430单片机编程了。

恭喜恭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需要 IAR Embedded Workbench,还有USB型MSP430仿真器,MSP430F2618数据手册,MSP430F2618例程

网友:
楼主会用ARM9,ARM11?是跑操作系统吗,都用的很好嘛,很佩服啊!

网友:
恭喜恭喜楼主啊 很不错啊 嘿嘿 IAR用的多一点吧

网友:
我要将这些收藏变成实用物。

网友:
羡慕楼主啊
自从暑假申请成功过2片MSP430F135,到现在还没有申请成功过MSP了...

网友:
这申请太难了,

网友:
我申请的还不少呢,还有开关电源芯片各5片。

网友:
芯片到了,JTAG问题解决了,官方WEB版IAR MSP430 V5.304也装了,可数据手册有点难。也有点怕出错。

谁用过MSP430F2618TPNR 80PIN的片子,把电路图发来参考一下吧。

网友:
TI我申请过2-3次,都被拒了。一般填怎么样的信息比较容易申请到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是不是说我用来造飞弹的???这一说估计你这一生被废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哪敢这么说啊,我选的是家庭应用什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