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248 关于32.7KHz晶振的问题

楼主:
第一次用MSP430F248 这块片,想请问下这块片的32.7KHz晶振需要加12pf电容吗,我看资料说它没有内置电容,如果需要的话请问怎么加,我现在串口接收中断进不了,是否与没有加电容有关

网友:
看看这个吧,写得很全面: MSP430 32kHz Crystal

网友:
我用的MSP430F5435 外接的32.768K晶振没加外接电容,直接使用片内12pf电容。

网友:
不需要外接匹配电容

网友:
加油 大家都要努力

网友:
不需要加,内部有负载电容。

网友:
无需添加外置电容。UART不能使用首先检查,系统时钟是否正常运行,代码中波特率配置是否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