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解电容负极连电阻后接地什么作用

楼主:
 我看到一个电路板+3.3V电源处理那里,在(16V/10UF)电解电容负极后面加了一个大概10KΩ的电阻,然后连接的模拟地.这样处理起到什么作用.求教!!!各位大师.谢谢!!!!

网友:
有没有原理图贴出来看看。RC串联有的时候是为了提供震荡频率,有的时候是为了增大阻尼,减少高频干扰。具体的还得看图,你描述的这种用法没见过!

网友:
没有原理图,看别人的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