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MSP-EXP430FR5739板做四轴

楼主(2011-11-16):
想用MSP-EXP430FR5739板做四轴
上次错过了LaunchPad后悔了很久,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活动出来了。而且还带了三轴加速度感应器。可惜没有角速度的。不知道能否自己再加一个,做个四轴控制器?
感应器
加速度
角速度

网友A:
其实做四轴的话加速度计倒是次要的,关键是角速度计...
而且这个速度貌似有点低了吧,姿态控制可能处理不过来

楼主:
哦,这样啊。那如果用这个开发板做您上次的低功耗时钟合适吗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嘿嘿,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
这个板子比上次的功能要强很多吧,应该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
比如通过三轴加速度计+无线控制小车啦,通过串口与电脑通信做一些应用,比如鼠标之类的,虽说做不到四轴那样的精度,但是做一些简单的姿态控制还是可以的

楼主:
谢谢你的建议!说真的,最近看到了罗技的3D鼠标,还真想过为什么不用加速度计和角速度计做个三维鼠标呢。而且要做无线的,可以拿在手上用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应该可以做出来吧,不过成本就不好说了...
我之前刚了解加速度计的时候也想过做一个,但是仔细一想只用加速度计不适合做动作检测,还需要陀螺仪配合,但是陀螺仪可都不便宜,最后就算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