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FR5739开发板的两个想法(有msp430单片机电子书奉送!!)

楼主:
话不多说,先上传几本MSP430的电子书,聊表我学好MSP430的决心!

其实,我一直想用MSP430做一个简单一点的示波器,但是 430最高频率也就16Mhz,并且做示波器,

单片机需要有高速的读写速度,这次的MSP430FR57XX系列单片机无疑是我这个计划的不二之选。

另外,我看到这个板子上还有一个加速度计,加上我之前的触摸板,应该可以做一个很炫的MP3播放器。

以上是我的最先想到的两个设想,希望eeworld能够让我有机会实现它~~

MSP430系列FLASH型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

网友:
MSP430系列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原理与应用

网友:
MSP430系列单片机接口技术及系统设计实例

网友:
北航msp430教程

网友:
好像是团购的吧,楼主难道打算....

网友:
是团购,只是没有合适的位置就随便找了个位置,反正这也差不多算申请的了

网友:
不是16M,是24M哦。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,我之前用的149是8M,2xx和g超值系列都是16M而这一次的fr5739是24M

网友:
楼主QQ多少啊?有问题请教

楼主QQ多少啊?有问题请教,关于FR5739 FRAM 模拟一张A0/A2的表 个256字节,要怎么用C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