杯具呀,32K不起振

楼主:
昨天晚上,破电烙铁头不沾锡,早就想换了,想等着以后买器件再一同买的,再加上光线暗,又有点着急再弄个玩意,结果一滴焊锡将两个引脚和外壳粘在一起了,剔除焊锡的时候是不是烫坏了?结果好像不起振呀,错误标志位置1啦,大家有过类似经历么?过热会不会导致晶振损坏或者不再准了?疑惑还没坏,是其它原因导致的?

要是坏了,真是杯具呀,20ppm的正规货,坏了穷人我哪里去弄呀?

拆了一个坏的一般家用的电子钟,准备用里面的晶振试一下,不知道是不是32768Hz的,应该是的吧?

看来想快点弄一个东西也不能放大话呀

网友A:
如果没烫坏外接电容了么?不外接电容的话最好编程的时候设置下 32768用18pf的够了
#define XCAP18PF (0x30) /* XIN Cap = XOUT Cap = 18pf */

网友:
请问楼上?哪里有电容?电路板上留有电容的焊点位置,但是不是说不用电容,cpu有内部补偿么?
我换了石英钟的晶体还是不行,换了cpu也不行
现在正准备清理一下电路板?
要加电容?

有18pf的选项么?最大只有12.5呀

网友:
大家在LaunchPad上都加过送的那个晶体么?都正常么?
我的

网友:
晕死,都没人啃一声

不会是我的环境太差,搞坏了吧?我焊接的时候都是拔掉跳线拔下芯片的呀

唉,一个晶体的问题都这么讲究,还得自己看一下430振荡器方面的原理,主要是自己用的着,弄个小东西先放一段时间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烫坏外接电容了么?不外接电容的话最好编程的时候设置下 32768用18pf的够了
#define XCAP18PF (0x30) /* XIN Cap = XOUT Cap = 18pf */

MSP430内部有补偿电容,所以32768晶振可以不焊接电容,而是通过设置430内部电容值让其起振

网友B:
电子钟一般使用的是32.768KHz的晶体,可以拆下来用的

网友:
大家都在LaunchPad上焊上32k晶体过了么?都验证过了?就我的不起振?

网友C:
起振的!将外壳焊到递上去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32768可以起振啊,我就是用IAR编程的时候设置了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子钟一般使用的是32.768KHz的晶体,可以拆下来用的

昨天家试过了,现象一样

看来还得检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起振的!将外壳焊到递上去!

第一次我就将外壳焊到地上去了

我再仔细检查检查

网友:
自己解决了

感觉论坛不怎么乐于助人呀

所以,原因我也不说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说说看?咱们好改进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最近看大家都在说LaunchPad,不知道楼主能帮我扫一下盲不?LaunchPad是什么东东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近看大家都在说LaunchPad,不知道楼主能帮我扫一下盲不?LaunchPad是什么东东啊

自己不能查字典么?

LaunchPad
【OS/2】快速启动板

LaunchPad英文释义:
[n] a platform from which rockets or space craft are launched

也可以理解为发射台,开发的小平台呀,没看到那个标志么?一个小火箭

购买了要保护好吆,坏了火箭没得发射了

网友:
看到这个有感:

贴出来

OK, the code is fine. Too bad I spent 5 or 6 hours trying to figure
out what settings I had wrong. I just did a more careful job soldering
the crystal and headers on another kit and everything worked fine
first try.

Let this be a warning to you!

网友:
刚刚又试验了一下,解决了好像,应该没错,估计也不用拿示波器量了,通过LED闪烁判断。
直接焊在板子上是可以起振的。
需要延时等待振荡建立,通过判断falt标志
奇怪,我以前好像也加过的呀,也许还是程序弄错了

唉,没仔细看文档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兄弟能说下吗,和你的这个一样哦,焊坏了~求助~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需要延时等待振荡建立,通过判断falt标志

/* Clear oscillator fault flag with software delay */
    do
    {
        // Clear OSC fault flag
        IFG1 &= ~OFIFG;

        // 50us delay
        __delay_cycles(200);
    } while (IFG1 & OFIFG);

网友F(2013-07-27):
回复 网友D:
闁谎嗩嚙缂嶏拷
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
婵炲鍔岄崬锟�

网友D:
回复 网友F:
闁谎嗩嚙缂嶏拷
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
婵炲鍔岄崬锟�

网友F:
回复 网友D:
闁谎嗩嚙缂嶏拷
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
婵炲鍔岄崬锟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