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** 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

楼主: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        //包含atof(),字符串->实数
#include          //包含sprintf(),实数->字符串
#include         //包含strcpy(),字符串复制
#include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学函数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choose=P3^4;          //时钟和计算器选择键
/*************lcd****************/
sbit lcdrs=P3^7;           //LCD控制脚
sbit lcdrw=P3^6;
sbit lcden=P3^5;
bit idata form;            //lcd显示方式切换
uchar idata state;         //lcd状态字存储
***省略...
/********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     uchar a=0;
      fuwei()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器初始化
      init();       //显示初始化
      TH0=0x3c;     //定时器0初始化
      TL0=0xb7;
      TMOD=0x1;     //定时器0,方式1
      TR0=1;        //开始计时
      ET0=1;
      EA=1;         //允许溢出中断设置
          form=1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方式初始化
          proc=0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工程存储初始化
      while(1)      //默认时钟显示
      {  choose=1;
         if(choose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choose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a%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if(a==1)process_date(keyscan()); //计算器
         else time();          //时钟
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end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*** 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
    SEGMENT: ?PR?HUIFU?JISUANGQI
    CALLER:  ?PR?FUNQIAN?JISUANGQI
*** 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
    SEGMENT: ?PR?HUIFU?JISUANGQI
    CALLER:  ?PR?_CULLARS?JISUANGQI
*** 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
    SEGMENT: ?PR?_PROCESS_DATE?JISUANGQI
    CALLER:  ?PR?_CULLARS?JISUANGQI
*** 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
    SEGMENT: ?PR?HUIFU?JISUANGQI
    CALLER:  ?PR?MEMORY?JISUANGQI
*** 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
    SEGMENT: ?PR?HUIFU?JISUANGQI
    CALLER:  ?PR?_CALCULATOR?JISUANGQI
Program Size: data=183.6 xdata=0 code=8494
"wxm" - 0 Error(s), 5 Warning(s).
递归函数问题?reentrant声明?修改程序?求解

网友:
同学估计你还不如百度更快哟= 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