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launchpad怎么生成pwm波

楼主:
最近再做一个遥控led灯,使用launchpad为核心,5917为led驱动,控制时序是用555定时器完成的。请问可以直接用launchpad生成pwm么?可以的话是不是在引脚模拟?这样做驱动是否足够呢?

网友:
用定时器产生PWM 频率多少呢?

网友:
launchpad可以直接生成PWM波形,可以通过timerA的配置,很简便的获得两路PWM波形。
也可以利用timerA产生的三角波,产生N路PWM波形。
具体配置记不太清楚,但是只要参阅手册里面关于计时器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了。

隐约记得是ccr0和ccr1的几个值,然后就可以对任意引脚输出PWM。

至于功率问题,驱动小电流LED应该没问题,作为信号也没问题,但是要带动电机什么的最好还是使用专门的驱动芯片比较合适。。。

我也是刚接触430不知道说得对不对。。。用430产生PWM波的实验到是很顺利的成功了。。。

网友:
方法一就是用IO定时输出高电平,就相当于PWM了。
还有就是用定时器,翻下手册吧,TA有专门生成PWM的功能。

网友:
多谢大家

IO口定时模拟pwm不可行,现在用timerA可以,采用compare mode
示波器上看比555定时器产生的波形毛刺略大,不知道会不会对控制有影响

网友:
PWM是可以的,定时器就有这个功能,要是担心驱动能力不够,可以使用外部电阻上拉LED。

网友:
用timerA的CCR0和CCR1组合可以生产PWM,调整CCR1改变占空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