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系列芯片那一款适合做数字运算

楼主:
求助,有人用过LPC系列的芯片做数字运算的吗,推荐一款吧,之前用的LPC1114,感觉运算能力不行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大量的数字运算恐怕只有M4核的了,如果1114不行可以改1300或1700系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们这没有那些片子,那2103运算能力有没有好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ARM7应该比M3差一些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运算能力
一般的1700 1800就足够了,主频有180MHz
实现 不行,不用LPC4300系列吧,带DSP功能的
QQ:11361679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