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niosII核的程序下载到cfi flash 中出错,有解决方法吗

楼主:
双niosII核的程序下载到cfi flash 中出错,有解决方法吗,有时只能启动一个核的程序,网上说的要分两次烧写,我都试了,还是不行,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好耍 。只用过单NIOSII核 呢。没用过双核 呢?期待答案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呀 问题比较复杂

网友:
问题大了,等高手支持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在spoc中生成两个cpu,debug时两个cpu都正常,但是下载到flash中去以后,只有一个cpu起作用?有没有哪位大侠成功使用过多核的,请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:
http://shop57496282.taobao.com/
欢迎光临网上店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