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用CC430做的一个控制器总死机,没有思路,请各位出点建议

楼主:
最近用CC430做的一个控制器总死机,没有思路,请各位出点建议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电磁干扰,
把线路板离开控制器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有电磁干扰,
把线路板离开控制器试试。

这个可能性很大,但是也不排除代码上的bug

网友:
你查看是你RF部分死机还是MCU部分死机,我遇到的问题是RF部分死机无法收发信息,但是MCU核正常运行,还在排查原因中

网友:
死机这个信息量有点小
不好判断 楼主在详细点,可以让大家分析分析

一步步排除吧,换个简易的LDO电源先测试
除掉不相关代码测试,判断最小系统板子是否ok
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