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430竞赛体验

楼主:
电子竞赛时同实验室的同学用了msp4305系列的的单片机作为竞赛的主控,感觉25Mhz的速度的确给力不少,我们做的都是A题,一个用stm32,一个用430的系统效率高了大概2个百分点,可见要发挥其低功耗特性,如何编程以及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才是最重要的,单个单片机对于系统功耗的影响其实并不大。另外,发觉5系列有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容易被静电打坏,我们同学竞赛的时候就坏了两块板子,十分的火大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。

网友:
竞赛的时候也是用的430,f449,做的C题,连烧了3片单片机的AD引脚,火大。。。

网友:
说到竞赛,我想起了2010年的B题电光源控制系统。当初用f169做的主控。感觉AD不是很好用,但是整体做出来的性能不错。8路AD中测试时3路偏差很大,直接舍弃了这三路。二楼说连烧3片单片机AD,那我只能说是你自己的问题了,你输入电压过大,哪个能承受?烧一次不反思还继续烧?电压钳位电路做好没有?我同学玩智能车,飞思卡尔的芯片输入电压过大照烧不误。不好好检查问题,哎……三片单片机。我们这穷学生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只能说硬件电路不是我负责,我负责编程,硬件到我手里一上电就烧了AD,结果让他们重新弄电路结果又烧了,其实我也很无奈。。。。 楼上别鸡冻,我也是穷学生,烧的我也心疼啊!

网友:
曾经大学时参加类似竞赛的时候,都是逼着学校买ESD设备的。。。

网友:
MSP430的I/O口属于静电敏感电路,尽量别手触摸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子竞赛时同实验室的同学用了msp4305系列的的单片机作为竞赛的主控,感觉25Mhz的速度的确给力不少,我们做的都是A题,一个用stm32,一个用430的系统效率高了大概2个百分点,可见要发挥其低功耗特性,如何编程以及系 ...
两个百分比都能体验出来?用的什么仪器?

网友:
没用过还不知道唉 !  我猜应该是硬件电路设计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吧 ?

网友:
我们做的都是A题,一个用stm32,一个用430的系统效率高了大概2个百分点,

一个用stm32,一个用430的系统效率高了大概2个百分点 ,用什么仪器测的?软件和硬件连接做到类似还是分别独自做的?这样: 这个测试结果意义?:puzzle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A题好像是一道电源的题,我猜楼主说的是是电源效率高了2个百分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测电流和电压啊。。换算成功率,两个百分比应该不难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版主说的太对啦,求买板,希望能团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