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循环的效率问题的探讨

楼主:
辛昕 的帖子里看到一个问题,就是for循环的效率问题,因此自己查找了一下答案。

.关于for(;;);while(1);的循环效率问题。

a)         keil C51上面,这两个没有差异,是一样的。在IAR FOR 430上,结果也是一样的。都是只有一条汇编代码。

b)        但是在其他的编译器上,未必。国外的工程师貌似更倾向于for(;;);

c)        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:http://hi.baidu.com/%C4%E1%BF%A8njord/blog/item/f451dcfb1b33b7384f4aea8f.html

d)        http://hi.baidu.com/chengsheng0623/blog/item/9dfa934fdfba8fd7d0c86ad0.html。注意里面提到的编译器是UV4

、关于for(i=0; i<8; i++) for(i=8; i>0; i--)这两者的效率问题。

     先上图:下面的这张是KEIL C51中的汇编代码

       显然,用for(i=8; i>0; i--)的效率更高。

       下面这一张是IAR FOR 430中编译的结果

       红色框框中分别是for(i=8; i>0; i--); for(i=0; i<8; i++);的循环体。

       可以看出,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

所以,我个人认为,关于这两种的差别,主要还是要看指令系统。

C51中有个DJNZ,所以判断起来比较简单,代码也简单。

PS我还刚学汇编哈,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,论坛应该有人回答。我未必懂嘿嘿。

三、whille(--i); while(i--); 的效率问题。

看上去感觉两个应该是一样的,即使是在51中,因为都是自减。然后汇编代码却相差甚远。

从图中可知,while(--i)的效率比while(i--)的效率高出很多,当然这仅仅是在keil C51的编译器下,其他的编译器上未必是这样的。

下面是IAR FOR 430编译的结果。

仔细观察的人可以发现,一个i=8,一个i=9,当然这个仅仅是为了使两者的循环次数都是8.

从汇编程序来看,两者的代码就是一样的,没什么差别。

不知道如何把图片放在文字中间。。。大家见谅。

对于这个问题,由于个人汇编还不怎么懂。希望懂的人出来讲解一下,嘿嘿。

网友:
mark 等待验证~

网友:
确实,在msp430的官方例程中,如果是循环的话,几乎都是用的for(;;),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确实,在msp430的官方例程中,如果是循环的话,几乎都是用的for(;;),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
这是不是官方程序员的习惯呢?

网友:
木有人来看。。。自己顶一个先!

网友:
这个问题太复杂,大循环里不差这一条指令吧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辛昕 的帖子里看到一个问题,就是for循环的效率问题,因此自己查找了一下答案。   一.关于for(;;);和while(1);的循环效率问题。 a)         在keil C51上面,这两 ...

在MDK里,for(;;)和while(1)编译出来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还没怎么注意过这个问题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