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控制电机电流采样问题

楼主:
我用stm32F103vb控制同步电机进行电流采样,可以生成SVPWM波,也能采到A\B两相的电流,但总感觉电流采样值不是在PWM波的有效期间采样的,也就是说TIM1触发AD的采样时刻不是在PWM波的有效期间,想问一下各位大侠,怎么通过软件设置TIM1定时器的上溢或下溢?采样A\B相电流我用两路AD,采用的是同时注入模式,为的是保证同时采样(感觉TIM1触发AD的规则模式不能在SVPWM的有效期间采样,不知道对否),也请帮忙看一下这样设置正确吗?程序如下:

void imeas_Init(imeas *v)
{
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test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Test_PI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/ adc1 & adc2 pins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GPIO_StructInit(&GPIO_InitStructure);
  // phase_A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PHASE_A_GPIO_PI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GPIO_Init(PHASE_A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/ phase_B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PHASE_B_GPIO_PI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GPIO_Init(PHASE_B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/ reset adc
  ADC_DeInit(PHASE_A_ADC); //开启PHASE_A_ADC
  ADC_DeInit(PHASE_B_ADC);

  // ENABLE adc
  ADC_Cmd(PHASE_A_ADC, ENABLE);
  ADC_Cmd(PHASE_B_ADC, ENABLE);

  // adc1&2 configuration
  ADC_StructInit(&ADC_InitStructure)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ADC_Mode_InjecSimul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DIS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Lef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

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TRGO ;

  ADC_Init(PHASE_A_ADC, &ADC_InitStructure);
  ADC_Init(PHASE_B_ADC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/* Set injected sequencer length */
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(ADC1, 1);
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(ADC2, 1);

  /* ADC1 injected channel configuration */
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(ADC1, PHASE_A_ADC_CHANNEL,1,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(ADC2, PHASE_B_ADC_CHANNEL,1,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
  /* ADC1 injected external trigger configuration */
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(ADC1,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TRGO);
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(ADC2,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TRGO);

  /* Enable ADC1 injected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*/
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(ADC1, ENABLE);
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(ADC2, ENABLE);

   //ADC_SetInjectedOffset( PHASE_A_ADC, ADC_InjectedChannel_1,0x0 );
 // ADC_SetInjectedOffset( PHASE_B_ADC, ADC_InjectedChannel_2,0x0 );

  // clear pending flag

  ADC_ClearFlag(PHASE_A_ADC, ADC_FLAG_JEOC);
  ADC_ClearFlag(PHASE_B_ADC, ADC_FLAG_JEOC);

  // 禁止中断

  ADC_ITConfig(PHASE_A_ADC, ADC_IT_JEOC, ENABLE);
  ADC_ITConfig(PHASE_B_ADC, ADC_IT_JEOC, ENABLE);

  // 打开adc外部触发转换

   /* Enable ADC1 injected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*/
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(PHASE_A_ADC, ENABLE);
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(PHASE_B_ADC, ENABLE);

  // enable adc
  ADC_Cmd(PHASE_A_ADC, ENABLE);
  ADC_Cmd(PHASE_B_ADC, ENABLE);

  //启动ADC1&ADC3自校准,th
  /*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*/
  ADC_ResetCalibration(PHASE_A_ADC);  //重置校准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PHASE_A_ADC)); //等待重置校准完成
  /*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*/
  ADC_StartCalibration(PHASE_A_ADC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*/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PHASE_A_ADC));

  /* Enable ADC3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*/

  ADC_ResetCalibration(PHASE_B_ADC);
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PHASE_B_ADC));
  ADC_StartCalibration(PHASE_B_ADC);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PHASE_B_ADC));

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Test_PIN);
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imeas_Calc(imeas *v)
{
  s16 dataQ15;

  GPIO_SetBits(GPIOB, Test_PIN);

  while(!(ADC_GetFlagStatus(PHASE_A_ADC,ADC_FLAG_JEOC) & ADC_GetFlagStatus(PHASE_B_ADC,ADC_FLAG_JEOC)))

  {
     flag1++;
   }
     flag2++;

  //Ia

  adc1_value_test = 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(PHASE_A_ADC, ADC_InjectedChannel_1);
  adc1_value_test = adc1_value_test *2;
  dataQ15 = adc1_value_test^0x8000;
  v->ImeasA =  _IQ15toIQ(dataQ15);

  //Ib

  adc2_value_test = 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(PHASE_B_ADC, ADC_InjectedChannel_1);
  adc2_value_test = adc2_value_test *2;
  dataQ15 = adc2_value_test^0x8000;
  v->ImeasB =  _IQ15toIQ(dataQ15);

  ADC_ClearFlag(PHASE_A_ADC, ADC_FLAG_JEOC);

  ADC_ClearFlag(PHASE_B_ADC, ADC_FLAG_JEOC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 tim_conf(void)
{
  // tim1
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;
 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;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FullRemap_TIM1, ENABLE);

  TIM_DeInit(TIM1);

  // timebase  设置PWM频率

  TIM_TimeBaseStructInit(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PWM_PRSC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T_PERIOD;   ///1800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REP_RATE;  //1
  TIM_TimeBaseInit(TIM1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// OC1 设置1通道占空比
  TIM_OCStructInit(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2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   // 输出使能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Enable;  // 输出使能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0; // 脉冲宽度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// 高电平有效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   // 高电平有效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  // 空闲状态输出低电平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 // 空闲状态输出低电平
  TIM_OC1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// OC2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0; //dummy value
  TIM_OC2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// OC3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0; //dummy value  0
  TIM_OC3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GPIO_StructInit(&GPIO_InitStructure);
  //-->channel 1,2,3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 GPIO_Pin_10 | GPIO_Pin_11 | GPIO_Pin_12 |  GPIO_Pin_13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 GPIO_Mode_AF_PP;  //推挽复用输出
  ///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/ BDTR

  TIM_BDTRStructInit(&TIM_BDTRInitStructure);
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OSSRState = TIM_OSSRState_Enable;
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OSSIState = TIM_OSSIState_Enable;
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LOCKLevel = TIM_LOCKLevel_1;
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DeadTime = DT_PERIOD; // 死区时间
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Break = TIM_Break_Disable; // 禁用刹车
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BreakPolarity = TIM_BreakPolarity_High;  // 刹车输入高电平有效
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AutomaticOutput =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;
  TIM_BDTRConfig(TIM1, &TIM_BDTRInitStructure);

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1, TIM_IT_Update);
  TIM_ITConfig(TIM1, TIM_IT_Update, ENABLE);

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(TIM1, TIM_TRGOSource_Update);

   pwmgen_parameter.PeriodMax = T_PERIOD;

}
被这折磨一周了,还没出来,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啊:怎么通过软件设置TIM1定时器的上溢或下溢?采样A\B相电流我用两路AD,采用的是同时注入模式,为的是保证同时采样(感觉TIM1触发AD的规则模式不能在SVPWM的有效期间采样,不知道对否),也请帮忙看一下这样设置正确吗?

网友:
有点乱 , 没看懂。

网友:
建议不要贴程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