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8051和MSP430 的优势比较

楼主:
国的多数读者对89C51系列的单片机是很熟悉的,为了加深对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认识,我对两者进行一下比较。

  第一,89C51单片机是 8 位单片机。其指令是采用的被称为“ CISC ”的复杂指令集,共具有 111 条指令。而 MSP430 单片机是 16 位的单片机,采用了精简指令集( RISC )结构,只有简洁的 27 条指令,大量的指令则是模拟指令,众多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。这些内核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,功能强,运行的速度快。

  第二,89C51单片机本身的电源电压是 5 伏,有两种低功耗方式:待机方式和掉电方式。正常情况下消耗的电流为 24mA ,在待机状态下,其耗电电流仍为 3mA ;即使在掉电方式下,电源电压可以下降到 2V ,但是为了保存内部 RAM 中的数据,还需要提供约 50uA 的电流。而 MSP430 系列单片机在低功耗方面的优越之处,则是89C51系列不可比拟的。正因为如此, MSP430 更适合应用于使用电池供电的仪器、仪表类产品中。

  第三,89C51系列单片机由于其内部总线是 8 位的,其内部功能模块基本上都是 8 位的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其内部功能模块有了显著增加,但是受其结构本身的限制很大,尤其模拟功能部件的增加更显困难。 MSP430 系列其基本架构是16位的,同时在其内部的数据总线经过转换还存在 8 位的总线,在加上本身就是混合型的结构,因而对它这样的开放型的架构来说,无论扩展 8 位的功能模块,还是16位的功能模块,即使扩展模 / 数转换或数 / 模转换这类的功能模块也是很方便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 MSP430 系列产品和其中功能部件迅速增加的原因。

  第四,就是在开发工具上面。对于89C51来说,由于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单片机,人们对它在熟悉不过了,再加上我国各方人士的努力,创造了不少适合我们使用的开发工具。但是如何实现在线编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对于 MSP430 系列而言,由于引进了 Flash 型程序存储器和 JTAG 技术,不仅使开发工具变得简便,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,并且还可以实现在线编程。

  第五,51的芯片个头较大,其实PCB上的每个元件也存在天线效应,msp430在封装尺寸上要小很多,固天线效应要弱,而且采用贴片封装,比51容易通过EMC检查。

  第六,我们可以看到,51芯片Vss引脚在左下角,VCC在右上角,会形成较大的工作电流环路,而msp430单片机VCC和GND引脚安排在相邻位置,大大减小了工作电流环路。从这点来看,msp430确实可以引领单片机的潮流。

  第七,msp430工作电压比51要低,低电压,低功耗器件是发展趋势,虽然现在5V器件很多,但很多要知道,51有多少年的历史了,在市场中占有很大比重,固与之电压相匹配的器件比较多。但这些器件显然已经不是时代的宠儿了。msp430走在了时代的前头。很有前途。

  综上所述,如果我们寻找一款学习板,目的是尽快提升我们的实际动手能力,为就业增加筹码,MSP430系列学习套件是首选,因为MSP430学习套件目前正广泛应用于企业实际项目中。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了解一下,那可以选择51学习板或直接使用一些仿真软件来做即可。

  下面是我从网上转过来的MSP430和8051主控芯片的对照材料

比拼项目
51系列学习板
MSP430系列学习套件
主芯片
8位处理器
16位处理器
指令集
复杂指令集,功能弱,速度慢
精简指令集,功能强,速度快
功耗
高功耗
超低功耗
扩展性
受限于8位内部总线,增加模拟功能模块极为困难
8位和16位内部总线转换,可扩展模 / 数转换或数 / 模转换类功能模块
开发工具
开发工具较多,但是不支持在线编程
开发工具应用简单,可在线编程
市场应用
正在逐渐退出企业应用市场
时下最火的单片机,广泛应用于企业研发项目
学习难度
文档资料齐全,实验应用较多
最容易上手的学习实验板,除具备基本的文档资料外,还具有教学视频培训支持
就业支持
仅用于学习单片机原理,对就业帮助不大
不仅学习了单片机原理,还会因受益于MSP430在企业项目中的广泛应用而极大增加就业筹码
薪水待遇
3-10w
5-20w

总而言之,如果想在嵌入式领域有一席之地的话,光会一种8位单片机是不足的,但是学16单片机的前提是对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必须非常熟悉,也就是说,如果是初学者的话,51学好也很重要啊

网友:
公司开发中用c8051还是很多的。

网友:
待遇薪水5-20W ?

网友:
MSP430

总结的非常好,获益匪浅

网友:
感觉待遇是年薪

网友:
8051其实还是比较成熟的,msp430现在也逐步在单片机行业呗应用广泛

网友:
看来学430是没错的

网友:
发表一些我个人的见解,不准确的地方还请各位更正。
从4年前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开始,也玩过不少了,有51,avr,msp430,9s12等。
用C作为开发语言的话,基本上除了初始化略有不同,其他并无太大差异。
回过头来看这些,才真正体会到了某位前辈所说的一句话:单片机相对于通用CPU,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处理特定的系统而设计的。
例如电机控制,充电,数据采集。
然后针对所需要的性能来进行选型,例如单片机的速度,RAM,ROM,外设等。
国内51应用之广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其价格上的优势,对于产品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利用最小的成本来造就最大的价值。
就学习上来说,只要会了一个,转到另外一个也不会太困难。

网友:
薪水有那么高么???

网友:
好文,值得收藏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