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为什么AD中断进不去呢?

楼主:
RT                    求高手帮忙

void main(void)

{
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
  P6SEL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6.4 ADC option select

  ADC12CTL0 = ADC12SHT02 + ADC1      ;         // Sampling time, ADC12 on

  ADC12CTL1 = ADC12SHP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 sampling timer

  ADC12IE = 0x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interrupt

  ADC12CTL0 |= ADC12ENC;

  P2DIR |= 0x0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2.3 output

  while (1)

    ADC12CTL0 |= ADC12SC;                   // Start sampling/conversion

    _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 + GIE);     // LPM0,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

    __no_ope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or debugger

  }

}

#pragma vector = ADC12_VECTOR

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(void)

{

  switch(__even_in_range(ADC12IV,34))

  {

  case  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0:  No interrupt

  case  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2:  ADC overflow

  case  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4:  ADC timing overflow

  case  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6:  ADC12IFG0

  case  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8:  ADC12IFG1

  case 1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0:  ADC12IFG2

  case 1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2:  ADC12IFG3

  case 1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4:  ADC12IFG4

            if (ADC12MEM4 >= 0x7ff)                 // ADC12MEM = A4 > 0.5AVcc?

      P2OUT |= BIT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2.3 = 1

    else

      P2OUT &= ~BIT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2.3 = 0

  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(LPM0_bits);   // Exit active CPU

  case 1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6:  ADC12IFG5

  case 1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8:  ADC12IFG6

  case 2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0:  ADC12IFG7

  case 2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2:  ADC12IFG8

  case 2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4:  ADC12IFG9

  case 2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6:  ADC12IFG10

  case 2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8:  ADC12IFG11

  case 3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0:  ADC12IFG12

  case 3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2:  ADC12IFG13

  case 3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4:  ADC12IFG14

  default: break;

  }

}

jpp

网友:
参考下这个例程
#include

void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ADC12CTL0 = SHT0_2 + ADC12ON;             // Set sampling time, turn on ADC12
  ADC12CTL1 = SH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 sampling timer
  ADC12IE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interrupt
  ADC12CTL0 |= EN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version enabled
  P6DIR &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6.0, i/p
  P6SEL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6.0-ADC option select
  P1DI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output-LED

  for (;;)
  {
    ADC12CTL0 |= ADC12SC;                   // Start convn, software controlled
    _BIS_SR(CPUOFF + GIE);                  // LPM0,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
  }
}

// ADC1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#pragma vector=ADC12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 (void)
{
    if (ADC12MEM0 < 0x7FF)
      P1OUT &= ~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P1.0 LED off
    else
      P1OUT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P1.0 LED on
    _BIC_SR_IRQ(CPUOFF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CPUOFF bit from 0(SR)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参考下这个例程
#include

void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ADC12CTL0 = SHT0_2 + ADC12ON;             // Set sampling time, turn on ADC12
  ADC12CTL1  ...

这个是IAR环境下的例程,跟你的配置基本是一致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我知道,你看看我的程序,我也是按例程改的,没有问题,为什么进不了中断,我就是想A0口采换到A4口采而已。为什么啊???????????????

以下是正确的例程:

#include "msp430x54x.h"

void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ADC12CTL0 = ADC12SHT02 + ADC12ON;         // Sampling time, ADC12 on
  ADC12CTL1 = ADC12SHP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 sampling timer
  ADC12IE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interrupt
  ADC12CTL0 |= ADC12ENC;
  P6SEL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6.0 ADC option select
  P1DI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output

  while (1)
  {
    ADC12CTL0 |= ADC12SC;                   // Start sampling/conversion

    _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 + GIE);     // LPM0,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
    __no_ope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or debugger
  }
}

#pragma vector = ADC12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(void)
{
  switch(__even_in_range(ADC12IV,34))
  {
  case  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0:  No interrupt
  case  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2:  ADC overflow
  case  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4:  ADC timing overflow
  case 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6:  ADC12IFG0
    if (ADC12MEM0 >= 0x7ff)                 // ADC12MEM = A0 > 0.5AVcc?
      P1OUT |= BI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= 1
    else
      P1OUT &= ~BI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= 0

  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(LPM0_bits);   // Exit active CPU
  case  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8:  ADC12IFG1
  case 1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0:  ADC12IFG2
  case 1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2:  ADC12IFG3
  case 1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4:  ADC12IFG4
  case 1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6:  ADC12IFG5
  case 1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8:  ADC12IFG6
  case 2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0:  ADC12IFG7
  case 2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2:  ADC12IFG8
  case 2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4:  ADC12IFG9
  case 2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6:  ADC12IFG10
  case 2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8:  ADC12IFG11
  case 3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0:  ADC12IFG12
  case 3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2:  ADC12IFG13
  case 3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4:  ADC12IFG14
  default: break;
  }
}

网友:
自己搞懂了~~~哎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