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M3S的uDMA问题

楼主:
在数据手册上看到uDMA的专用通道中有通用定时器,USB,UART,以太网,ADC等等。分别是0-31号通道。

为什么在外设驱动库的API函数中,关于DMA的函数,例如uDMAChannelEnable(unsigned long ulChannel)中,ulChannel参数中只有UART和SSI 的接收/发送通道,没有以太网的接收/发送通道的参数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好象有的,那个
UDMA_CHANNEL_ETH0RX
UDMA_CHANNEL_ETH0TX就是以太网通道!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单独自没有以太网协议栈的时候用下!应用环境中还是要用协议栈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在哪儿看到的啊?我在周立功那个资料上看到的都没有啊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象有的,那个 UDMA_CHANNEL_ETH0RX UDMA_CHANNEL_ETH0TX就是以太网通道!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单独自没有以太网协议栈的时候用下!应用环境中还是要用协议栈的!

你在哪儿看到的啊?我在周立功那个资料上看到的都没有啊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要研究一下库函数啊,软件包里面的主要库函数讲的很想详细的,周的那个只是讲解用法,对于寄存器的相关复制模式都在库函书里面定义。uDMA.h和uDMA.C,hw_udma.h里面看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研究一下库函数啊,软件包里面的主要库函数讲的很想详细的,周的那个只是讲解用法,对于寄存器的相关复制模式都在库函书里面定义。uDMA.h和uDMA.C,hw_udma.h里面看下!

好的。谢谢了!

网友:

可以上传一个LM3S系列CPU的uDMA API函数的用法简介么,我在光盘资料里没有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