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电源的问题

楼主:
1芯积分

我用5V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,可是5V电源纹波较大,如何做好滤波呢?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:
选择更好的开关电源
再加滤波
布线测试问题不当

大家纠正补充

网友:
谢谢!滤波如何做呢?阻容滤波可以吗?电阻电容参数如何选择?

网友:
请用变压器稳压的电源,开关电源就是那样,没有办法

网友:
开关电源怎么滤波发现杂波都大,同问有好方法没。现在基本用变压器+7805

网友:
好,我试试。

网友:
电容滤波,用大电容与小电容并联接入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