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使用了LaunchPad附带的32k晶体了么?

楼主:
5芯积分

大家都焊上使用了LaunchPad附带的32k晶体了么?都验证了频率么?(不起振程序也可能还以其它时钟源运行的吧?)

另外请用过的朋友帮看看我的问题:

杯具呀,32K不起振: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310704-1-1.html

晕死,本来想发布50芯币的悬赏大家分分的,可是只能发布最高5芯币呀

网友A:
写了个小时钟,确定了下用的是32768晶振

网友B:
拿到手把能焊的都焊上了。。。我是不是太强迫自己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拿到手把能焊的都焊上了。。。我是不是太强迫自己了?

由于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,那两个零欧姆电阻没有去掉,所以我都有点怀疑是不是讽刺我呀?

切!直接说嘛,这样子有啥意思?不就是匆忙没想起来么?现在不就自己不慌不忙不再急着试,不就解决了么?不就粗心了点么?可以这么说,要是我自己画板的时候,在这一块我还就会很小心的。

如果是这个意思,那真是感觉这个论坛怪怪的,以后感觉不好了,不太想来了

最后我的晶体起振了,不过原因还不是那两个零欧姆电阻。怎么解决的,这里我也不说了。

虽然不是我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,也没人提醒那两个电阻,还都好像都用晶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了个小时钟,确定了下用的是32768晶振
mzkjdk

没看到您亮出来的帖子呀,在哪里呀?

网友:
时钟很难么。。。囧
g2231+ht1621b
工程下载:
http://stor.fileshare.s3.sinaapp.com/dm-dux.zip

用的就是32768晶振,除了晶振那接了个32768什么都没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zkjdk没看到您亮出来的帖子呀,在哪里呀?

购买LaunchPad的很多都是初学者,相信楼主是无意的,请别介意。坛子里有很多热心的朋友的。

网友:
也许是我的晶体烫坏了吧

网友:
刚刚又试验了一下,解决了好像,应该没错,估计也不用拿示波器量了,通过LED闪烁判断。
直接焊在板子上是可以起振的。
需要延时等待振荡建立,通过判断falt标志
奇怪,我以前好像也加过的呀,也许还是程序弄错了

唉,没仔细看文档

网友:
没人给提示,所以金币就不给别人了,还给管理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