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防水监控摄像机图像闪烁怎么办?

楼主:
  谈到这个情况时,我们先了解一下,现在的普通红外防水摄像机,大都采用光敏元件来探测所处环境的照明强度,如果根据参数中确定的阈值,产生控制信号,实现红外灯的开启功能。那么阈值高就真的好吗?阈值高的则开启时间较早,有可能摄像机还没有进行彩色到黑白的转换,红外灯就开启了。这会有三个方面的不利:
  一是延长了红外防水摄像机红外灯的使用时间,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;二是对还能产生彩色图像的情况开启红外灯,会造成这时的图像质量下降;三是在彩色图像上产生红外眼。那么阈值低则有可能在需要补充照明的时候,红外灯不能及时开启。
  红外防水摄像机为什么会出现闪烁的情况?如前所说,当照明强度低于阈值时,红外灯开启发光。高于阈值时则关闭。我们考虑一下,照明强度稍低于阈值时的情况:光敏元件探测到照明强度稍低于阈值,控制红外灯开启发光-----红外灯发光后,探测到的照度提高,并且超过了阈值,控制红外灯关闭----导致探测到的照度降低,再一次控制红外灯开启。如此往复不停,造成图像的闪烁。出现这种情况,是原理上的原因,不说是正常的,至少不是产品的质量问题。
  那么如何解决红外防水摄像机图像闪烁的问题呢?光敏元件探测到的环境照度稍低于阈值是问题产生的条件,有两种情况。
  一、黄昏时候的某一时点,一小会时间,出现这一问题,如果不想增回成本,采用一般的心片,跟用户讲清楚原因,容忍它。
  二.对于照明强度稳定的情况下出现这一问题,是必须予以解决的。
  1.改变阈值。
  同一型号产品中,阈值也是不一样的,存在着离散。更换一具产品也许问题就解决了。
  由厂家提供设计阈值不同的产品,进行更换。采用阈值设计参数较高的产品,出现闪烁的可能性少一些。
  2.改变环境
  改变照明的强度、角度稍微改变一下红外防水摄像机的安装角度,上下左右动一下探测器探测到的照度
  会有不少的改变,就会离开阈值附近,从而解决闪烁问题。
  3.采用高质的低照度具有背光补偿防强光的摄像机心片,特别是专用的IR镜头;
  另外,红外防水摄像机附近有人或其它物体对红外光进行反射时,会造成探测到的照度反复变化,引起闪烁。比如在做演示试验、检测时、摄像机安装位置较低,有物体近距离遮挡摄像机时。
  这不是问题,红外防水摄像机处于正常的安装位置时,此现象自然就没有了。如演示时,只要注意不要让红外光从很近的距离直接反向到光敏元件上就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