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给LM3S9B96板子烧录程序啊?

楼主:
 光盘里有个LM Flash Programmer。。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啊,以前接触的板子都是烧录HEX文件啊,这次怎么要用BIN文件啊。。完全小白。。想试试blinky的程序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光盘里有个LM Flash Programmer。。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啊,以前接触的板子都是烧录HEX文件啊,这次怎么要用BIN文件啊。。完全小白。。想试试blinky的程序。。。

用MDK直接打开Blinky工程,点击工具栏的Download即可。

另外,官方的例程是有编译生成bin文件的,用LM Flash Programmer下载就可以,MDK对应的应该是\blinky\rvmdk\blinky.bin。

如果想自己编译的工程也能生成bin文件,参考下面: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291068&page=1&fromuid=194149#pid1090077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用MDK直接打开Blinky工程,点击工具栏的Download即可。另外,官方的例程是有编译生成bin文件的,用LM Flash Programmer下载就可以,MDK对应的应该是\blinky\rvmdk\blinky.bin。如果想自己编译的工程也 ...

bin文件的生成,用到的.axf那些,文件名和路径不要填错。

参考一下官方的例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in文件的生成,用到的.axf那些,文件名和路径不要填错。参考一下官方的例程吧。

哦,谢谢了!现在的问题是把板子与电脑用USB线连接后,找不到驱动程序。。。每次用LM program的时候总是说unable to connect to target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,谢谢了!现在的问题是把板子与电脑用USB线连接后,找不到驱动程序。。。每次用LM program的时候总是说unable to connect to target。。

那就是驱动的问题,装驱动先吧。路径:...\Tools\FTDI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驱动的问题,装驱动先吧。路径:...\Tools\FTDI

泪奔啊。。。。。把文件夹搞错了,还以为路径是StellarisWare\windows_drivers。。。谢谢了!

网友:
首先安装驱动 LM PR 那个软件很好用的 参照LEE的帖子 里面有生成BIN的方法  这些都不是难得 楼主加油

网友:
生产bin文件方法如下图

网友:
没有技术手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