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们问一下怎样才能实现红外线测距离呢

楼主:
朋友们问一下怎样才能实现红外线测距离呢 ?有知道的朋友交流一下呗

网友:
光波测距是很高端的技术,声波就比较容易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去淘宝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模块,有模块自己写程序的话就简单了,如果要自己做硬件就难了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和超声波测距一样的原理。利用反射,根据发射接收的时间和速度,算出距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