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FC的设计二(不管是用UCC28070 还是采用C2000都能行)

楼主:
不管是用UCC28070

还是采用C2000都可以互换的设计方案,值的参考,同时含有设计参数计算!

UCC28070 300-W Interleaved PFC Pre-Regulator Design Reviewslua479b[1].pdf

网友:
采用C2000时可以参考另个贴子里的程序包

网友:
还有就是里面的BOOST电感,电流取样互感器都可以现成买的到的!

也可以根据公式自己设计,绕制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