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 电源——TMS320F28035 Piccolo CLA Support

楼主:
TMS320F28035 Piccolo CLA Support for Code Composer Studio v3.3 Release Notes

TMS320F28035 Piccolo CLA Support for Code Composer Studio v3.3 Release Notes.pdf

网友:
请教版主。
我在看TI的例程。它里面有个.ccxml,是项目的仿真配置,  .CMD文件,里面的内容和ARM中的SCATTER文件相仿,但具体又不知道是回事

网友:
.cmd 是程序映射。.ccxml这个我没用过唉

网友:
你用的是CCSV4吧,这是一个配置文件,具体来说就是选择什么型号的仿真器、CPU型号等。

网友:
嗯,是的。
我今天在看TI的2803x C/C++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Quick Start,

我发现,只要把TI的文档看完、领会,它的CPU就可以搞定了

网友:
CCS4 还没尝鲜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