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CC1100使用问题,有关CRC_AUTOFLUSH,求教各位大侠

楼主:
小弟新学CC1100芯片,配合MSP430一起使用。

最近配置CC1100时,发现PKTCTRL1.CRC_AUTOFLUSH 位如果使能的话,就接收不到数据了。在PKTCTRL0中的CRC_EN已经打开。

其他配置不变,如果CRC_AUTOFLUSH不打开的话,接收是没有问题的,一打开就收不到数据。我用的板子就是淘宝上的那个“飞拓4000“的板子,可能各位大侠知道。

因为买了个USB1101PA的接收模块,模块的设置中有CRC_AUTOFLUSH,所以我才这么纠结于这一点

小弟我还有个疑问,CC1100定义的包长到底是指那一段?

摸索中,我发现对于定长包和不定长包,用户能自主定义的数据是不同的,比如不定长下:第一个数据是包长,第二个是地址;而定长下,第一个是地址,第二个是包长。但是一旦涉及了CRC以及STATUS APPEND,我就又搞不清楚了,尤其是TX和RX处是不是一样的。

 0x08,   // FSCTRL1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.
    0x00,   // FSCTRL0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.
    0x0f,   // FREQ2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high byte.
    0xc4,   // FREQ1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middle byte.
    0xec,   // FREQ0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low byte.
    0x2d,   // MDMCFG4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0x3b,   // MDMCFG3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0x73,   // MDMCFG2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0xa2,   // MDMCFG1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0xF8,   // MDMCFG0   Modem configuration.

    0x61,   // CHANNR    Channel number.
    0x00,   // DEVIATN  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(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).
    0xB6,   // FREND1  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.
    0x10,   // FREND0  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.
    0x18,   // MCSM0    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.
    0x1D,   // FOCCFG   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.
    0x1C,   // BSCFG   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.
    0xC7,   // AGCCTRL2  AGC control.
    0x00,   // AGCCTRL1  AGC control.
    0xB2,   // AGCCTRL0  AGC control.

    0xEA,   // FSCAL3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2A,   // FSCAL2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00,   // FSCAL1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1f,   // FSCAL0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59,   // FSTEST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81,   // TEST2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0x35,   // TEST1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0x09,   // TEST0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0x0B,   // IOCFG2   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.
    0x06,   // IOCFG0D  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.

    0x0e,   // PKTCTRL1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.  这里的0x0e打开了crc_autoflush,如果不打开的话,改为0x06,接收就正常了。
    0x44,   // PKTCTRL0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.
    0xcc,   // ADDR      Device address.
    0x21    // PKTLEN    Packet length.

小弟在此不尽感激!!

网友:
小弟最近纠结cc1101,多少字节数据的接收不正确,不知大哥研究的么样了,是否有相关代码,发小弟参考参考,谢谢!!!我邮箱295840263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