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电平过高怎么解决

楼主:
自制了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,在让P1^5=0时,蜂鸣器能响但是声音很小,用万用表测得接口电压为2.4V左右,可是2.4V的低电平也太高了吧。串在蜂鸣器上的电阻用的是100Ω,大家帮我诊断下吧

网友:
你有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吗?

网友:
如果你用的MCU不支持大电流输出的话,必须使用晶体管扩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上的都给说了,。。。。。要三极管扩流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啊,我是照自己的单片机开发板焊的,发现它没有用三极管,现在补上了一个,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啊,我是照自己的单片机开发板焊的,发现它没有用三极管,现在补上了一个,可以了

板应该用了ULN2003之类的芯片来驱动了吧

网友:
把电阻去掉试试!

网友A:
谢谢啊,我是照自己的单片机开发板焊的,发现它没有用三极管,现在补上了一个,可以了
哦,原来是这样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