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啊。。。96锁死了。怎么解锁?

楼主:
LM3S9B96锁死了!按照LM Flash Programmer在Configuration选项页Quick Set栏选择LM3S9B96,然后在Other utilities选项页Debug Port Unlock框选择“Fury and DustDevil Classes”,点下"unlock‘’ 按照提示操作后,还是没有解决问题。仍然提示Unable to initialize target。已经试了好几次了。。 敢问有其他的方法吗?

网友A:
不应该选Fury and DustDevil Classes,应该选tempest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应该选Fury and DustDevil Classes,应该选tempest。

万分感谢!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版主leang521 说是选择Fury and DustDevil Classes,虽然他是用8962,但这应该不影响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8962是fury系列的,9b96是tempest系列的,这个在datasheet里有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962是fury系列的,9b96是tempest系列的,这个在datasheet里有写。

 这样啊。。惭愧惭愧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8962是fury系列的,9b96是tempest系列的,这个在datasheet里有写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学习到了

网友:
按照LM Programmer说的进行。。

网友:
大多数都能解锁,但是也有一定的比例造成芯片的永久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