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默认dco频率

楼主:
我们知道430上电后默认DCO设置为RSELx = 7, DCOx = 3, MODx = 0,其频率范围是0.8~1.5MHz(3V电压)

这就有问题了,到底是多少呢?有两种说法最常见:800KHz和1MHZ

比如说我现在想得到100KHz的频率,那么我设置ID_3,8分频后即可得到,但如果是1MHz就纠结了~

请问大家这个频率到底怎么弄啊?算多少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们知道430上电后默认DCO设置为RSELx = 7, DCOx = 3, MODx = 0,其频率范围是0.8~1.5MHz(3V电压)这就有问题了,到底是多少呢?有两种说法最常见:800KHz和1MHZ 比如说我现在想得到100KHz的频率,那么我设置ID_ ...

这个DCO本来就不是精确的,还是梯度变化的,有条件的话,用示波器观察观察。430的时钟是可以直接输出到IO的。

网友:
一般来讲默认的上电频率是1.045MHz左右,DCO本身不是非常的准确

网友:
我测过的 我的是1.2几MHz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准一些的频率,就不要考虑上电默认的DCO了,
建议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校准的1MHz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嗯~是的,现在就在使用这个,本来考虑外部晶振,但是有射频部分,好像会影响外部的晶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430单片机有这个吗??我没有找到,求指导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为什么我测得是4.6M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!!!!!

网友:
记得430的例程里有一个通过外置晶振测量dco频率的程序,你可以参照设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准一些的频率,就不要考虑上电默认的DCO了,
建议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校准的1MHz

怎么使用内部自带校准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