支持动态库rtp中staskSpawn出现的问题,求解决

楼主:
我用app.vxe起serverRtp.vxe时,如果serverRtp编译成支持动态库(-Xdynamic)的话,serverRtp.vxe在跑一会后就是异常。(cnt大约4万多次,而且跟app.vxe中HEAP_MAX_SIZE大小有关系)。请问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是怎么解决的

第一个RTP的代码(app.vxe)
void main(void)
{

printf("app.vxe Created on %s, %s\n", __DATE__, __TIME__); /*标记RTP编译时间,及RTP启动时间*/

taskDelay(1);

  const char * argv[] = {"/tffs0/serverRtp.vxe", NULL};

  const char * envp[] = {"HEAP_INITIAL_SIZE=0x100000", "HEAP_MAX_SIZE=0x200000", NULL};

  rtpSpawn (argv[0], argv, envp, 200, 0x500000, 0, 0);

}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第二个RTP的代码(serverRtp.vxe),连接选项TOOL-flag将支持动态库选中了(-Xdynamic)
int taskTcpConnection()
{

return OK;
}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* argv[])
{

int taskIdTmp=-1;

int cnt=0;

int i;

printf("serverRtp.vxe Created on %s, %s\n", __DATE__, __TIME__); /*标记RTP编译时间,及RTP启动时间*/

if(getenv("HEAP_INITIAL_SIZE") != NULL)

printf("HEAP_INITIAL_SIZE=%s\n",getenv("HEAP_INITIAL_SIZE"));

if(getenv("HEAP_MAX_SIZE") != NULL)

printf("HEAP_MAX_SIZE=%s\n",getenv("HEAP_MAX_SIZE"));

if(getenv("HEAP_INCR_SIZE") != NULL)

printf("HEAP_INCR_SIZE=%s\n",getenv("HEAP_INCR_SIZE"));

while(1)

{

if(taskIdVerify(taskIdTmp) == ERROR)

{

if((taskIdTmp = taskSpawn("abcdef",

160,

0,

0x1000,

taskTcpConnection,

0,0,0,0,0,0,0,0,0,0))==ERROR)

{

printf("%s() taskSpawn taskTcpConnection fail err=0x%x\n",__FUNCTION__,errnoGet());

taskDelay(3000);

continue;

}

cnt++;

if((cnt%1000)==0)

printf("%s() taskSpawn taskTcpConnection OK cnt=%d\n",__FUNCTION__,cnt);

}

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楼主在什么平台实现的?哪个协议栈里有RTP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