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一本书上找到了蜂鸣器演奏程序,不用中断!

楼主:
程序我改动过了,在开发板上可以实现,就是这是老点的儿歌,我根本没听出来......

附件加上电子书

大家可以看看

我正在改动我的点歌系统,希望能实现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P1_1=P1^1;
/*
uchar code  MUISIC_SOUNDLONG3[]=
{//三轮车
6,6,9,3,6,6,12,
6,6,6,6,6,6,12,
6,6,9,3,6,6,9,3,
6,3,3,6,3,3,6,6,9};
uchar code  MUISIC_SOUNDTONG3[]=
{//三轮车
239,239,212,189,159,159,189,
159,159,142,126,120,120,159,
120,120,142,159,189,142,159,189,
239,212,189,159,142,159,189,212,239};
*/
uchar code  MUISIC_SOUNDLONG3[]=
{

//彩虹妹妹
12,6,6,12,6,6,6,12,6,24,
12,6,6,12,6,6,6,12,6,24,
12,6,6,6,6,6,6,
6,12,6,24,12,12,12,6,6,
6,12,6,24
};
uchar code  MUISIC_SOUNDTONG3[]=
{

//彩虹妹妹
142,159,189,142,159,189,142,142,159,142,
142,159,189,142,159,189,212,212,239,212,
189,189,159,142,120,142,159,
189,189,159,239,189,189,189,189,189,
142,142,159,142//end
};

void delay(uint z)//普通延时
{
 uint x,y;
 for(x=z;x>0;x--)
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main()
{
 uchar k,i,j;
 uchar SoundLong,SoundTone;
 uint m;
 for(i=0;i<31;i++)
 {
  SoundLong=MUISIC_SOUNDLONG3;
  SoundTone=MUISIC_SOUNDTONG3[j];
  for(j=0;j<SoundLong;j++)
  {
   for(k=0;k<12;k++)
   {
    for(m=0;m<SoundTone*1;m++)
     P1_1=0;
    for(m=0;m<SoundTone*1;m++)
     P1_1=1;
   }
  }
  delay(30);
 }
}

里面有蜂鸣器应用

网友:
没用中断,你演奏的时候,程序就停留在演奏的程序,只有中断函数可以执行。 [ 本帖最后由 孤獨の快樂 于 2011-11-18 18:09 编辑 ]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之前觉得是中断冲突了,但是现在吧 ....
我还是不能让液晶计时,点阵,还有蜂鸣器同时进行,
有一个情况是,开机以后按下s1音乐A键后 先点阵循环一次,后停止(液晶显示初始化显示时间不计时),然后蜂鸣器演奏一遍,然后蜂鸣器停止,点阵循环液晶计时...
就是不知道咋能让点阵液晶蜂鸣器同时进行

网友:
你液晶显计时用的是中断,蜂鸣器用如上程序的话,可以实现液晶计时蜂鸣器同时的吧
不过点阵想同时显示的话,估计也得用中断了

不过蜂鸣器程序中产生中断,可能导致声音有噪点吧

网友:
可以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于51系列的单片机属于单cpu的器件。要实现这样的多任务,就是变播放变显示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分时复用。简单来说就是主要时间播放音乐,每一个小节的间隙给LCD送显示内容,然后立即又返回去播放音乐。。。如此循环。

朋友我对这个有点不明白,能帮我看看不?
具体的分时复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于51系列的单片机属于单cpu的器件。要实现这样的多任务,就是变播放变显示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分时复用。简单来说就是主要时间播放音乐,每一个小节的间隙给LCD送显示内容,然后立即又返回去播放音乐。。。如此 ...

就是在音乐播放程序里面加LCD显示吧

有兴趣可以采用RTX51实时系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RTX51实时系统,,这个我没有...

你液晶显计时用的是中断,蜂鸣器用如上程序的话,可以实现液晶计时蜂鸣器同时的吧
不过点阵想同时显示的话,估计也得用中断了

不过蜂鸣器程序中产生中断,可能导致声音有噪点吧

这个我想了半天能加的地方都加过了 还是不成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是一个好东西啊!可惜不会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X51实时系统,,这个我没有... 你液晶显计时用的是中断,蜂鸣器用如上程序的话,可以实现液晶计时蜂鸣器同时的吧不过点阵想同时显示的话,估计也得用中断了 不过蜂鸣器程序中产生中断,可能导致声音有噪点 ...

KEIL C自带的啊,怎么会没有,只能说你不会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哎,是真不会啊,求教求教...

网友:
我觉得你还是要好好安排一下中断服务程序,本来用几个全局量就可以搞定的.
中断是系统最重要的部分,其它arm系统里也是一样的,学学吧很有用的,有时候成败在此.

网友:
实际上蜂鸣器用的是压电陶瓷,音质没有喇叭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