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知道红外接收头HS0038 和vs1838B之间的区别吗

楼主:
我连一个51的红外接收电路,用的是vs1838B铁壳装那种,按照说明书的电路连接以后测试不成功,请问HS0038 和vs1838B之间有什么不同,到底怎么连接三脚的红外接收管

我是按照这个电路连接的,不成功

网友:
电路看着没问题,注意正反面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解决了,是我自己的问题,谢谢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你啊,问题解决了,我线路没接好

网友:
我用过,感觉都一样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