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普通IO口做PWM输出

楼主:
本人现在想用IO口做PWM输出,频率1KHz,然后用两按键(+、-)来调节占空比0-100%,对应数码管显示000-100。

现波形是OK了,也可以调占空比,但是出现一个问题数码管显示乱七八糟,调了两天都没有调好,还请大哥们帮忙指

点。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 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up=P2^0;       //加1按键
sbit down=P2^1;     //减1按键
sbit pwm_out=P1^0;  //PWM输出端口
char disp=0;       //显示计数器
char pwm_disp=50;   //占空比显示单元,初始化为中间值
     timer0_count=100;//定时中断计数器
uchar code disp_bit[]={0xbf,0xdf,0xef}; //数码管位码 P2.4,P2.5,P2.6
uchar code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//数码管段码        0,1,2,3,4,5,6,7,8,9
void display();

//延时子函数
void delay(int x)
{
 int i,j;
 for(i=0;i<x;i++)
 for(j=1;j<120;j++);
}

//T0定时器初使化
void init()
{
  TMOD=0x01;          //T0方式1计时
  TH0=(65536-8)/256;  //定时10uS
  TL0=(65536-8)%256;
  EA=1;               //总中断开
  ET0=1;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
  TR0=1;     //启动定时器
}

//T0定时中断子函数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TH0=(65536-8)/256;  //重置定时初值 10uS
  TL0=(65536-8)%256;
  if(pwm_disp==timer0_count )//占空比计数器等于定时中断计数器否
      {
        pwm_out=1;        //开通输出
      }

  if(timer0_count==0)   //定时中断计数器为0否
     {
       pwm_out=0;         //关断输出
       timer0_count=100;  //重置初始值
     }
  timer0_count--;
}

//显示子函数
void display()
{   delay(10);
    switch(disp)
      {  case 0:
           {
       P2=0xbf;                 //P2为位码
             P0=TABLE[pwm_disp/100];  //P0为段码
    break;
           }
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P2=0xdf;
             P0=TABLE[(pwm_disp%100)/10];
    break;
           }
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P2=0xef;
             P0=TABLE[pwm_disp%10];
    break;
           }

      }
  disp++;//显示计数器加1
  if(disp>=3)//显示计数器等于3
     disp=0; //则清零
}

//主程序
void main()
{
  init();
   while(1)
     {
    if(up==0)//增1键按下否
         { delay(10);
            if(up==0)
             { pwm_disp++;
               if( pwm_disp>100)
               pwm_disp=0;
      if(up==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if(down==0)//减1键按下否
         { delay(10);
            if(down==0)
            { pwm_disp--;
              if( pwm_disp==0)
               pwm_disp=100;
      if(down==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}
}

网友:
建议好好看一下数码管显示那里,指针数组等,或者是段选位选什么的,好好看一看,显示那里应该比较简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把其他函数屏蔽掉啊,然后就调试数码管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你的位码是共阴的,而你的段码是共阳的

如果你的数码管是共阴的,段码改成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 0x7D,0x07,0x7F,0x6F};

如果你的数码管是共阳的,位码改成uchar code disp_bit[]={0x40,0x20,0x10};

网友A:
我仔细检查了段码和位码都没有错啊。一开始我把显示函数放到中断里,显示程序正常,但是PWM输出的频率变成10HZ左右。拿出来频率1KHZ正常。所以请教各位大哥我应该把显示放在那里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仔细检查了段码和位码都没有错啊。一开始我把显示函数放到中断里,显示程序正常,但是PWM输出的频率变成10HZ左右。拿出来频率1KHZ正常。所以请教各位大哥我应该把显示放在那里呢?

位码断码没错?难道你输出端还加非门了?

我也没看见你在哪用了display函数呀

网友:
先一部分一部分测试吧

网友:
可以考虑一下液晶,显示内容多,驱动也方便!

网友:
数码管每一位都加了PNP三极管。
我把显示放到While(1)中,显示就不行了。
如放在中断函数中显示正常,但PWM频率降到10HZ左右。
所以发贴求助,看显示放那才可以。或者在加些程序呢。。。

网友:
以前无聊我也做过

网友:
请大哥支招啊。。谢谢!

网友:
if(up==0)//增1键按下否
         { delay(10);
            if(up==0)
             { pwm_disp++;
               if( pwm_disp>100)
               pwm_disp=0;
      if(up==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if(down==0)//减1键按下否
         { delay(10);
            if(down==0)
            { pwm_disp--;
              if( pwm_disp==0)
               pwm_disp=100;
      if(down==0);
             }这段按键程序不好,一但安下按键就有问题。显示有问题if(down==0);会堵死CPU。

网友:
那我该如何解决呢?我现在就是出现这个问题,一直没有解决。请兄弟指点指点。。。

网友:
if(up==0);和if(down==0);应该是while(up==0);和while(down==0);吧

试试把其它函数删了,只剩显示函数,会不会错

可以试试把pwm_disp类型改成uch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