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MSP-EXP430FR5739实验板做个电动车码表

楼主:
想用MSP-EXP430FR5739实验板做个电动车码表,初步规划一下功能,

1.里程计算

2.速度计算

3.电压,电流测量

4. 方向测量,不知道板载的加速度传感器能否测量方向?

有了FRAM,EPROM 也可以省了,又有AD,基本上不用外围器件,测电流就用这次团购的运放了。

网友:
请问您这个电流怎么测量呀?

网友:
目前有两个方案:

1. 一个是在电池输出串一个检流电阻,通过运放放大用430AD变换得到。

2. 用一个成熟的电流模块(阿莫论坛里有,还没发布)去检测。

网友:
电动车上应该有码表了吧。

网友:
我只有非常不准的车速和电量显示。

网友:
看看我准备弄的:

http://forum.eepw.com.cn/thread/195765/1

在回帖中看,向下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