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51单片机超声避障并用光电编码器测速程序

楼主:
求51单片机智能小车进行超声避障并用光电传感器测小车转速程序(要求用C语言程序)。哪位大哥可以的帮帮忙,真的有急用!!!在此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不想说。。。。百度去找吧。。。

网友A:
我两个模块程序的都有,超声波用到中断和计数器,测速用到定时器和计数器,就是合不起来,合起来合起来每隔功能没法正常用,求那位大神指点下或者给点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两个模块程序的都有,超声波用到中断和计数器,测速用到定时器和计数器,就是合不起来,合起来合起来每隔功能没法正常用,求那位大神指点下或者给点程序

按你这么说要3个C/T,不够用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你的光电传感器测小车转速的程序可以给我看下吗?我搜不到啊。。。麻烦你了。。。谢谢。。。374624194@qq.com

网友:

求51单片机智能小车进行超声避障并用光电传感器测小车转速程序(要求用C语言程序)。哪位大哥可以的帮帮忙,真的有急用!!!在此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测速测距程序合不起来

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求帮助啊。。。。
我的是测速测距程序合不起来:超声波测距、光电传感器测速两个模块在STC51下分别都能实现。测距用了一个定时器和一个外部中断,测速用了一个定时器和一个计数器,将两个模块的代码合并过后就实现不了了。求经验者给与指导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