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数码管静态显示,在有效位上显示,在不显示的位上会有残影

楼主:
为什么数码管静态显示,在有效位上显示,在不显示的位上会有残影

网友:
这个问题,应该是你看郭天翔那本书造成的,我当初好像是调换了一下程序代码,就解决了,郭天翔代码有BUG,这已是09年事情了,不知还在不

网友:
在刷新下一位显示之前没有清除掉段码数据。
正确的方法是:(例如显示2位,ch1-2为位选中,data为段码)
1、清段码
2、选中ch1
3、写入data
4、延时
5、清段码
6、选中ch2
7、写入data
8、延时
然后就这样循环下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差不多解决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