力挺430,学习、工作的好MCU!!!方法

楼主:
购买有关书籍,并到杭州利尔达公司网站和TI网站获取资料,

2FET

如果经济条件不错,可以直接购买。

3FET

自制仿真器FET,首先要到网上找到FET电路图,然后就可以使用画电路板软

件画电路图和电路板图,这又是个挑战。FET电路非常简单,但要把它制作出来

还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,找一本有关书,然后练习画原理图,画完原理图后,就

学习认识元件封装,再购买元件,这时就可以画电路板图了,一旦画好,将形成

PCB文件交给电路板制作公司,10天后,就可以得到电路板,焊上元件和电

缆,等实验电路板做好后,就可以与实验电路板一起调试了。

自制实验电路板,需要单片机芯片内部工作原理的知识、封装知识,清楚的知道

每一个引脚的功能,还需要数码管、按钮、排电阻、三端稳压器、二极管、散热

器、电解电容、普通电容、电阻、钮子开关等元件的知识,对于初学者,可以做

一个只有3个数码管、8个按钮、8个发光二极管的简单实验板,这样的实验板,

虽然简单,但足可以帮助初学者入门单片机。自制实验电路板与自制FET一样,

首先画电路图,然后买元件,再画电路板。由于MSP430系列芯片是扁平封装,

焊接起来有一定难度,这好象是个挑战,但实际上很简单,方法如下:首先在焊

盘上涂上松香水,在松香水未干的情况下,将芯片放在焊盘上,注意芯片第一引

脚的位置,并使引脚与焊盘对齐,将擦干净的电烙铁(不能有任何焊锡)接触引

脚,引脚只要一热,焊盘上的焊锡就自动将引脚焊住了,千万注意电烙铁上不能

有焊锡,焊接时最好配备一个放大镜。焊接电路板时,每一个元件都要核对参数,

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元件一定要测量。

4IAR

到利尔达公司或TI公司的网站下载IAR软件,并安装到计算机上。

5FET

FET的一端与PC机的并行口相连,另一端连接实验板的JTAG接口,上电后,

检查FET芯片、实验板上的单片机芯片是否发热(用手模),PC机是否工作正

常后,运行IAR软件,找个C语言或汇编语言的例子,编译成功后下载到单片

机中,如果能够下载,说明一切成功。否则还需要仔细研究,一般情况下,只要

电路板上的电路正确,元件参数准确,没有不成功的。

学习使用单片机就是理解单片机硬件结构,在汇编或C语言中学会各种功能的

初始化设置,以及实现各种功能的程序编制。

第一步:数字I/O的使用

使用按钮输入信号,发光二极管显示输出电平,就可以学习引脚的数字I/O功能,

在按下某个按钮后,某发光二极管发亮,这就是数字电路中组合逻辑的功能,虽

 然很简单,但是可以学习一般的单片机编程思想,例如,必须设置很多寄存器对

引脚进行初始化处理,才能使引脚具备有数字输入和输出输出功能。每使用单片

机的一个功能,就要对控制该功能的寄存器进行设置,这就是单片机编程的特点,

千万不要怕麻烦,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。

第二步:定时器的使用

学会定时器的使用,就可以用单片机实现时序电路,时序电路的功能是强大的,

在工业、家用电气设备的控制中有很多应用,例如,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一个具有

一个按钮的楼道灯开关,该开关在按钮按下一次后,灯亮3分钟后自动灭,当按

钮连续按下两次后,灯常亮不灭,当按钮按下时间超过2s,则灯灭。数字集成

电路可以实现时序电路,可编程逻辑器件(PLD)可以实现时序电路,可编程控

制器(PLC)也可以实现时序电路,但是只有单片机实现起来最简单,成本最低。

定时器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,逻辑加时间控制是单片机使用的基础。

第三步:中断

单片机的特点是一段程序反复执行,程序中的每个指令的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执行

时间,如果程序没有执行到某指令,则该指令的动作就不会发生,这样就会耽误

很多快速发生的事情,例如,按钮按下时的下降沿。要使单片机在程序正常运行

过程中,对快速动作做出反应,就必须使用单片机的中断功能,该功能就是在快

速动作发生后,单片机中断正常运行的程序,处理快速发生的动作,处理完成后,

在返回执行正常的程序。中断功能使用中的困难是需要精确地知道什么时候不允

许中断发生(屏蔽中断)、什么时候允许中断发生(开中断),需要设置哪些寄存

器才能使某种中断起作用,中断开始时,程序应该干什么,中断完成后,程序应

该干什么等等。

中断学会后,就可以编制更复杂结构的程序,这样的程序可以干着一件事,监视

着一件事,一旦监视的事情发生,就中断正在干的事情,处理监视的事情,当然

也可以监视多个事情,形象的比喻,中断功能使单片机具有吃着碗里的,看着锅

里的功能。

第四步:与PC机进行RS232通信

单片机都有USART接口,特别是MSP430系列中很多型号,都具有两个USART

接口。,USART接口不能直接与PC机的RS232接口连接,它们之间的逻辑电平

不同,需要使用一个MAX3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。

USART接口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,通过该接口,可以使单片机与PC机之间交

换信息,虽然RS232通信并不先进,但是对于接口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。正确

使用USART接口,需要学习通信协议,PC机的RS232接口编程等等知识。试

想,单片机实验板上的数据显示在PC机监视器上,而PC机的键盘信号可以在

单片机实验板上得到显示,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!

第五步:学会A/D转换

MAP430单片机带有多通道12A/D转换器,通过这些A/D转换器可以使单片

机操作模拟量,显示和检测电压、电流等信号。学习时注意模拟地与数字地、参

考电压、采样时间,转换速率,转换误差等概念。

使用A/D转换功能的简单的例子是设计一个电压表。

第六步:学会PCII2C接口和液晶显示器接口

 第七步:学会比较、捕捉、

PWM功能

这些功能可以使单片机能够控制电机,检测转速信号,实现电机调速器等控制起

功能。

第八步:学习USB接口、TCP/IP接口、各种工业总线的硬件与软件设计

因为这是当前产品开发的发展方向。

网友:
名字很好

网友:
文章不错,以前在哪看过。

一条入门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