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的耗电量问题

楼主:
我们大家都知道MSP430具有超低功耗的工作状态,据使用手册介绍,Active Mode: 220 μA at 1 MHz, 2.2 V;Standby Mode: 0.5 μA;Off Mode (RAM Retention): 0.1 μA

但是这个也只是给出了工作电流,至于耗电量我还是没有感性的认识,比如说,我有一节1000mah,3.6V的电池,供给MSP430使用,到底可以用多久呢?

网友:
你的系统应用是什么?以及你程序设计如何?
就这点条件没法跟你说用多久。
就像是母鸡4块一斤,我有20只,问题是:鸡蛋多少钱一斤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我把程序给你,你就能知道了?

网友:
问题比较复杂,需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,
除了单片机外,需要重点考虑电池本身,
比如它的自放电和持续供电能力,
不同的电池差异不小。

网友:
例如你单片机消耗的电流是1MA,电池直接供电,电池电量是1000MAH,那用完这节电池要工作1000小时,这是电池完全放完的情况,但实际应用电池不可能完全放完,所以实际使用时间会小于1000小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