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例中的startup_rmvdk.S与自己新建工程中的Startup.s文件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RT。自己新建了一个工程,我把umda_demo示例中的除了startup_rmvdk.S之外的所有文件都原封不动地移到了自己新建的工程文件夹里,编译都没有问题,在烧录程序后,液晶屏的显示与示例中的显示不一样。

我发现,在示例中启动文件是startup_rmvdk.S,而自己新建的工程里启动文件是Startup.s,于是乎就把startup_rmvdk.S的内容复制到了Startup.s中,再烧录后,就显示完整了,这两个文件有什么不一样吗?

网友A:
经过对比发现,需要在自己所建的工程的startup.s中添加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外部中断声明,并在矢量表里添加中断声明。
这就是说在以后的程序中,编好main.c后,还要进入startup.s自行修改中断声明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经过对比发现,需要在自己所建的工程的startup.s中添加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外部中断声明,并在矢量表里添加中断声明。这就是说在以后的程序中,编好main.c后,还要进入startup.s自行修改中断声明吗?

是的,需要在Startup.s里注册一下中断函数。

网友:
都一样的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