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逻辑运算的问题!!

楼主:
#include<stdio.h>

int main()
{
int m=2,n=1,a=1,b=2,c=3,d;
d=(m=a==b)&&(n=b>c);
printf("d=%d,m=%d,n=%d\n",d,m,n);
d=(n=b>c);
printf("d=%d,n=%d",d,n);
while(1);

为何 第一个打印输出的时候不管大于还是小于 n是=1的 求解。。

网友:
困惑啊!!求解

网友:
有没有人啊  想了很久了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式子的逻辑顺序不是很清楚啊,建议按照你的意思加()明确一下

完全按照编译器的优先等级可能会和你想的不一样

网友:
什么意思? 反正我根据优先级来看 的话 (这是优先级:()、 >、 == 、&&、 =) 这样算得话 结果应该n=0啊

网友:
终于明白了。。由于前面(m=a==b)为false 所以编译器 就不在执行后面语句!!因此,n的值就不变!!

网友:
6楼的想法对的,这个问题在C陷阱及缺陷中有说明的,使用逻辑运算&&、||时当左边表达式已经确定运算结果时右边表达式不进行运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