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era的芯片管脚被焊断了,导致芯片的AS模式不能正常下载,怎么办?

楼主:
Altera的EP3C40的芯片负责下载模式选择的管脚被焊断了,导致芯片的AS模式不能正常下载,怎么办????
因为本块板还要使用Niosii实现以太网口的收发,怎么办?????急求~~~~~

网友:
在QuartusⅡ中使用JTAG模式固化程序到EPCS中的方法

我已经把方法以附件的形式上传了,如果喜欢的话,就去下载吧!

网友:
其实JTAG下载也能固化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不起啊,我今天才看到,我的这个东西居然要收钱,要收取一芯币,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,如果大家没有芯币下载我的这个文档的话管我借,主要是为了大家的交流学习,谢谢支持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嗯,这个方法,我也是去年刚会的,当时想的低端了,只考虑在线调试,却忘了AS的事情了,到最后交货的时候,发现程序无法固化,然后就学习了这么一个东西,现在拿来跟大家分享分享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哥们儿,我上传这个就是用JTAG固化程序的方法,但是我有个建议,对于一个FPGA芯片来说,固化程序的次数还是有限的,建议多多使用在线调试方法,等真的需要固化的时候,再用此方法,这样会对于保护芯片有很大帮助!

网友A:
今天又试了一下,AS模式还是不能下载!!!查了芯片说明,貌似当MSEL0,MSEL1选择不到AS模式的话,这种固化方法还是 行不通~~~~~

网友:
Quartus ii  上大概下到93%的时候,就会显示:Can't  recognize ID ~~~

网友:
兄弟们讨论对我们非常有用,感谢感谢又学习了好多新知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又试了一下,AS模式还是不能下载!!!查了芯片说明,貌似当MSEL0,MSEL1选择不到AS模式的话,这种固化方法还是 行不通~~~~~

这几个引脚必须接对,否则无法实现正确的下载模式。
把需要的代码固化到EPCS是很容易的,关键是FPGA上电配置的时候需要读取MSEL引脚状态来确定配置模式,比如是AS还是其他的

网友:
谢谢大伙的讨论~~~~看来只能重装一块了!!

网友:
好贵啊!!!一片EP3C40居然要480~~~~~杯具,就算交学费了~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JTAG是可以下载到配置芯片的,思路有了,方法上网去查吧,简单说下就是转换下你的下载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