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恒流电源问题

楼主:
这两天看三极管的问题,脑袋都快被放大了。今天看到一篇文章,不太明白,先将图发上来。疑问:为什么求的电流本来是发射极的电流,怎么说是流经集电极的负载电流呢,如果处于饱和阶段,那c e导通,可以理解电流一致,看这个图分析不是饱和状态吧,怎么回事呢?高手们,高手们,来吧……

网友:
Ib 是 Ie 往集电极的「买路钱」。

网友:
此话形象,呵呵,可是我还不是太明白:饱和时 c e导通,我可以明白;但线性放大时 c e也处于导通阶段吗?如果线性放大时也导通,那三极管的开关作用不是与这个矛盾了吗(三极管的开关作用是在截止阶段是打开;饱和阶段是闭合啊)

网友:
模拟,同模糊近似,不要那么准确,设beita=99,由IC=beita * IB,而IB+IC=IE=1mA,则这1mA里有99%是IC,只有1%是IB,那么就是说IC=0.99mA,近似1mA

网友:
除了通断,还有阻,在放大区就是可控的的『阻』。

网友:
Ie 到了集电极,是能通却不可变,因 Ie 变化所需的伙伴(Ib),集电结不让过。

网友:
同5L说的。
CE间其实就是一个 受电流控制的可变电阻。

其实 开关状态的截止和闭合只是 这个可变电阻的两个极端,也不见得是全通全断。
还有个饱和电压呢?

如4L所说。
很多时候,IC和IE是接近相同的。
而且这幅图,可能会让你有点误解。
让你觉得 IE是因为看到IC才求出来的。
其实应该是反过来,IC是因为IE才求出来的。

回板凳层:
“但线性放大时 c e也处于导通阶段吗”

当然是通的,虽然没有像 开关状态时的导通那样程度的导通,但也是导通。
你只要明白一点
集电极的电流是从电源收集来电流——“集电”嘛
然后,流经射级下地——“射”嘛
但是,原先还有一点点的基极电流也流了过来——不能卸磨杀驴啊。
也就是说最后,所有电流都经射级“射出去”了。

只不过那时很小的,可以忽略。

而从设计电路的角度考虑,我们一般是从 射级电流 去 计算 集电极电流。
因为我们可以控制的是输入啊。

集电极属于 输出回路,我们是控制不了的——不过它受控于输入。
而输入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所以我们就间接地通过 输入 控制 输出。因为两者成函数关系。

网友:
饱和时CE的一致性比放大时CE的一致性更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