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CC2530+CC2591,组网距离是否小于无线数据传输距离?

楼主:
固定CHANNEL,固定PANID

一协调器5路由器

有天线距离太远

所以去掉天线做测试

发现组网时要将协调器与路由器靠的很近

组网成功后,可以将路由器远离协调器,数据收发依然正常

数据收发的距离大约是组网距离的5到6倍

很不解

希望能得到解答

网友:
是的,zstack有这个特点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版主
这个问题挺郁闷

网友:
组网的话是双向通讯,距离由天线增益/灵敏度较低的一侧决定,这是所谓的“水桶原则”,另外,组网协议的数据量较大,为了不明显影响通讯效率需要提高传输率,这样也会降低通讯距离,原理是香农定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水桶原则我懂
香农定律还不太明白
谢谢版主解答

网友:
数据收发的距离大约是组网距离的5到6倍

数据收发的距离大约是组网距离的5到6倍

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,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?

网友:
修改多大合适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