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 EEPROM的读和写,有点问题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!求前辈指导。

楼主:
#include
#include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uint unsigned int

void init()
{
         DDRA=0xff;
         PORTA=0xff;

}

void delay (uint z)
{
         uchar x,y;
 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
}

void eeprom_write(uint addr,uchar dat)
{
         SREG&=BIT(7);//关总中断
         while(EECR&BIT(EEWE));//等待EEPROM为0
         //下一行 illegal character `\0243'
         // illegal character `\0273'
         EEAR=addr;
         //下一行  found `unsigned int' expected a function
         //operands of = have illegal types `void' and `unsigned char'
         //lvalue required
         EEDR=dat;
         EECR|=BIT(EEMWE);
         EECR|=BIT(EEWE);
         SREG|=BIT(7);
}

uchar eeprom_read(uint addr)
{
          uchar edata;
          SREG&=BIT(7);//关总中断
           while(EECR&BIT(EEWE));
           EEAR=addr;

           EECR|=BIT(EERE);
           edata=EEDR;
           SREG|=BIT(7);

           return edata;
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 uchar i=10;
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i=eeprom_read(2);
         i++;
         eeprom_write(2,i);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A=eeprom_read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}

}

iccavr编译器,有两个地方出错在代码//下一行中对应的错误。求前辈指导!

网友:
自己解决了,是标点;号;写成全角的;的了!!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#include #include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() { DDRA=0xff; PORTA=0xff; } void delay (uint z) { uchar x,y; for(x=z;x>0;x-- ...

如果使用的是ICCAVR的话,软件安装目录下有函数可直接调用,已经编好的eeprom操作程序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后来我全用英文系统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