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298N共地的问题

楼主:
用L298N的集成板子驱动12V的电机,我用的是12V的电源,通过7805稳压给单片机供电,现在L298N的控制端GND和输出端GND接的都是12V电源的地,测试了一下电机不转,输出端A+和A-的电压都为1.6V左右,请问哪里出错了,请各位纠错

用的是这个板子,两个GND端应该怎么接

网友:
如果两个地接在一起,电机肯定会转

网友:
本来我想把我做的298驱动电路原理图和PCB发给你 ,但是不知道怎么发文件,你在网上找找吧。对着看看是不是你的板子有短路断路的情况。

网友:
点击大黄色的“回复”按钮,以附件形式上传即可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因为是手机上的论坛所以不方便看pdf,提醒一下你如果单片机和电机使用同一个电源供电的话注意隔离,因为电机在转动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杂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隔离是用光耦吗,我需要进行PWM控制,可以不用吗

网友:
一定要隔离,不然你就悲催了。PWM只是控制方式……隔离可以用光隔,注意光隔的速率。看你的方案了。一般可以用TLP25系列的,看你的控制输出情况。高速的可以看看6N137之类的。其实这种东西很多,看看网站上的推荐,在看看你身边的电子市场,哪种好买……

网友:
ENA ENB使能或用PWM,IN1 IN2 IN3 IN4要有高低电平控制的,这些最基本的lz没忘记吧,对照着原理图查看下电路,两个GND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~

网友:
输出电流不大的话不光偶隔离也行,串个电阻直接io口也行.信号地连了吗?

网友:
电子大赛的时候做过智能小车,那时用示波器看和经过实际应用,如果只是玩玩可以不用隔离,反倒要注意的是电源的电流,因为点机吃电流很大,有时把单片机的电压都拉低了

网友:
使能端接PWM了吗,或者拉高5V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