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Z430-RF2500串口通信问题

楼主:
哪位大侠帮帮忙啊?

这个板子AP端传到串口的数据是ASCII码吗?自带的采集温度程序往串口上传数据时是一位一位传的,能不能一起传啊?就是比如25.6一次传完,而不是先传2,再传5,接着再传6,哪位大侠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吗

网友:
这样的话,需要同时修改单片机和上位机的代码。
这是个编码的问题如果想在一个8bit中传输25.6这个数据,你可以把这个25.6对应到0-255的一个编码区间,上位机根据这个编码进行转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恩,谢谢啦,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

我还想问下,MSP430内部AD的采样数应该怎么设置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