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unchPad插座改装

楼主:
你的LaunchPad有没有经常的拔插上面的芯片,
还记不记得当时学习51的时候经常使用的ZIF插座。
看看launchpad也可以这样:

这样就不用担心芯片拔插时候的断脚了。

网友:
忘记说型号了3M TEXTOOL ZIF socket

网友:
这个很好,我两次都差点把脚搞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LaunchPad有没有经常的拔插上面的芯片,还记不记得当时学习51的时候经常使用的ZIF插座。看看launchpad也可以这样:76675这样就不用担心芯片拔插时候的断脚了。

是挺方便的,就是没那么美观了。

网友:
想法挺好,但是这么一搞触摸板就插不上去了吧.....

呃...仔细一看竟然是插针冲下的...那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是挺方便的,就是没那么美观了。

是啊,但是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

网友:
我要是也有这个插座就好了,晶体就不用焊了,直接也夹在插座了

我的晶体可能烫坏了,不过我一直心存怀疑,我现在直接焊接在cpu引脚上,照样用,不过准确程度还没经过时间考验,不过貌似这个准确与否不仅和晶体本身有关吧?我对晶体与材料之类不懂,不感冒加猜测。
焊在板子上就是不行。怀疑最大的原因就是有段距离的220V电磁干扰了。

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在插座焊上以后在板子上焊过晶体呀?要是没有能不能帮试验试验?如果能起振,放到干扰源近一点再重启看看?如果也不振,能不能再帮我做个实验?板子放到一个金属罐子(奶粉罐之类的,装在塑料袋里放进去,最好用电池,不会不注意到最好不要用两节1.2V充电电池吧),再透过缝隙看看振不振?可将一个LED设为闪烁通过ACLK时钟源的TA或者看门狗定时器中断。
楼主是不是大学生呀,否则像穷老百姓我一样有时间的只有像你们大学生这样的了,我有点懒的弄,再者,有别人再验证岂不更好了,也许我的还有其它原因我不懂
谢谢呀

网友:
呵呵,换个锁紧座也不错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的在板上焊了32768 起振 .......USB供电

网友:
真是人多力量大,什么招都有,楼主真是有心人

:carnation:

网友:
感觉直接做一个daughter board,然后用spy-bi-wire链接下不是更方便么?

网友:
引脚少了些呀,还是用20PIN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在板上焊了32768 起振 .......USB供电

我的焊在板子上不起振

看了国外的网站,这个现象还是有的呀,虽然可能是小概率事件,不过还是很奇怪

晶体坏了?印制板?不知道什么原因,看到老外还有说助焊剂也引起

原来还有这样的注意事项呀

看来是没法知道一个确切的原因了

网友:
经常插拔芯片的话,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做的,可以买一个插座,把芯片固定在插座上,然后往板子上插拔,这样的插座比楼主的那个便宜,嘿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