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用上位机的话一定要开串口中断吗

楼主:
如果用上位机的话一定要开串口中断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用上位机的话一定要开串口中断吗?

下位机那边的话,最好还是用中断方式来接收来自上位机的串口数据,这样实时性好。

网友:
中断的好处是不用轮询

网友:
不一定,中断和查询方式都可以,至于哪个好,由你的应用决定。